电源上电后,待机从5V电压慢慢降到0V

楼主(2012-08-29):
电源上电后,待机从5V电压慢慢降到0V,请问各位老鸟这是什么故障,有修到过的吗?

网友:
什么机器上的~请问下·

网友:
测大电容是否310v。换光耦,945。

网友:
电容漏电造成的吧。

网友:
谢谢啊~听你们一说,我想起,大电容测了才有150V左右,光耦换过,775换过,339也换过,现在我感觉就是大漏电了,我试换大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