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独显怎么改成集显。求助

楼主(2012-08-29):
cq40独显怎么改成集显。求助有会的吗

网友:
不知道啊,楼主是想把独显拆掉改还是换主板?

网友:
可能只能换集成显卡的主板了!!!

网友:
没办法的,北桥决定了。独显的即使吧显卡芯片拿掉。换个集显的北桥。可以PCB里面的线路没办法更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听别人说可以改的

那你把显卡芯片拿掉。PCB处理下。加电试试。不行就把北桥一换,把PM的换成GM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显卡芯片拿掉。PCB处理下。加电试试。不行就把北桥一换,把PM的换成GM的试试

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
不行的
不要想了

网友:
拆了显卡,PM改GM然后刷BIOS

网友:
这个是个人经验,不过CQ40我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