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型:神舟B730S ,广达代工,板号 EF6。

楼主(2012-08-29):
检测:带电池待机电流为 2A左右,拔掉电池待机电流 0A,按开机键无反应,不触发。
故障分析:无待机电流,一般故障会发生在隔离保护电路,待机电压产生电路,EC 等。
此机带电池时有 2A左右的电流,说明此时电池已经在充电,说明隔离保护电路那块没有问
题,故障点可以根据广达的开机时序查找。
维修思路及维修过程:
拆机,发现此板为二修,先目检,发现 EC 缺件,已被人摘掉,待机电源芯片 MAX1999、
VCORE 主芯片 MAX1907 等都被动过,先目检排除无空焊、连锡短路等外观故障,确定无
问题后先焊上 EC,图纸上 EC 为 PC97551,从料板上找 PC87541 代换 PC97551.
更换后量 EC晶振波形,波形 OK,此时量南桥晶振也 OK,但还是不触发。
  此时需要根据广达的开机时序一步步的去量,我们参考 DV1000 的开机时序,

首先量其待机的+3VPCU 与+5VPCU,此机器为 MAX1999 主芯片组成的 PWM 电路产生待
机+3VPCU、+5VPCU。我们可以在 PL8、PL10 储能电感上量出,OK!
此时发现 NBSWON#这个信号为低,此 NBSWON#正常待机时应为高电平,触发按开机键
时,NBSWON#这个信号会对地短接,拉低 NBSWON#这个信号,正常情况下 NBSWON#
应有“高—低—高”的一个变化,此时待机状态,NBSWON#为低电平肯定不对,接下来就
重点去查找这个信号,NBSWON#跟 PC97551 第 2PIN 相连,第 2PIN 也为低,难道代换的
EC 有问题?此时发现开关旁一电阻被腐蚀,查图 R169,为NBSWON#信号的上拉电阻,上
拉接待机电压 3VPCU,更换其电阻,待机 NBSWON#信号恢复正常,此时按开机键 SW2,
主板已能正常触发,但很快掉电。
此板第二个故障为开机掉电,上电通过直流稳压电源看其掉电时的电流,为 0.15A左右,
种情况基本可以排除短路故障,故障范围还是电压部分。
量 VCORE 电压,按开机键瞬间有 0.5V 左右,VCCP 电压同样瞬间有 0.5V,据经验一
此故障为电压产生不正常而造成瞬间保护,需继续根据开机时序一步步查故障。待机电压
PCU、 5VPCU正常, NBSWON#信号正常, S5_ON正常,开机瞬间有 3V高电平,而 S5_ON
信号另一路会经过一些三极管场效应管转化为 S5_OND,
此电路会有 10V 电压提供一个上拉电压,S5_OND 信号电压应为 10V 左右,去控制一些场
效应管的G极,开启一些由场效应管控制的电压,如上图场效应管PQ23,由第3PIN S5_OND
信号去开启 PQ23 的 G 极,把 D 极待机的 3VPCU 转化成 S 极的 3V_S5,而此时 S5_OND
信号的电压按开机键后无任何反应,由于 S5_ON 为 3V 高电平,PQ54 是 NPN 的三极管,
PQ54 导通,其集电极也就是图中 3 脚会为低电平,此时 PQ55 截止,S5_OND 信号会得到
上拉的 10V 电压,量 10V 电压发现无,经测量发现 SUSON 转化成 SUSD、MAINON 转化
成 MAIND都无,其上拉 10V没有出来,锁定故障,查 10V电压的产生。
此板 10V电压由 MAX1999 主芯片组成的 PWM 电路部分自举得到,
PD22 为自举电路的自举二极管,此管为双二极管,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 2PIN、3PIN 的二
极管 OK,而 1PIN、3PIN 的二极管阻抗为无穷大,判断此双二极管 PD22 损坏,造成无 10V
电压,引起 S5_OND、SUSD、MAIND 无法驱动其相应的场效应管,造成一些电压不不正
常,从而造成了主板开机掉电,

更换 PD22,10V电压正常产生,已不掉电,量 VCORE 电压正常后,上 CPU、RAM,开机
触发,屏点亮,此板修复。
总结:
自举升压电路在 PWM 电路中造成的电压不良比较常见,维修中应重点注意。

网友(点评):
很详细 , 要是附 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