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810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29):
今天接了一台D810笔记本,待机0.013,按开机键后,裸板,电流有时上到0.1xx,有时0.04xx,然后掉电到待机0.013.断开3V,5V与后级的连接点,发现按开机键后有3V,5V,持续2秒钟后消失。只连接一个连接点,3V,5V随便哪个都行,开机后都有3V5V,但是只要两个连接点都连上,3V5V电压就会一闪就掉了,感觉是后级短路,但是实在查不着,有哪位师兄修过,给点思路,谢谢。对了,系统供电用的是MAX1999.图中SHDN始终是3.3V,不知何故。

网友:
先把1999换了呀

谢谢支持,MAX1999早就换过了,还那样。

网友:
DELL电脑部开机就断电,好多内存不过,你查查道路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试

网友:
这种只能是那组电没有出来哟。。。。你说短路。。你没有打阻值呀。。。再仔细看看吧。。。。祝你好运。。。

你说的,我也认同。现在有时候3V,5V,1.8V,都出来了。但是几秒钟就掉回待机了。继续查... 早就打过阻值了,没有明显短路,应该是信号不全。谢谢关注。

网友:
你说的,我认同。

网友:
应该是3V 5V的系统电压没转过去,或者就是系统电压短路导致开机后3V5V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