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 1.07A掉电

楼主(2012-08-29):
联想F31 客户拿来时故障是开机掉电。
拆出板后测到到1.07A左右的时候就掉电了。此板换过631的显卡,我又把显卡重新加焊了一次还是一样的现象。

CPU供电0.9V 不知道正不正常,觉得有点低了。其它供电正常

检测卡不走码,是不是CPU没有工作,换CPU试也是一样

兄弟们给点思路

网友:
先看一下所有供电有没有呀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上家弄过是麽?  那你好好看看是不是显卡哪里有掉件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