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不关机

楼主(2012-08-29):
一技嘉G31主板,可以硬关机,进系统点关机,显示器灭掉,但风扇还转。各项电压全都有。这种情况是南桥坏掉了吗。

网友:
CPU 换一个试一下。。电源也试一下

网友:
顺着绿线往回跑线,看看为什么不能拉低

网友:
南桥已经换一个了,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
一般是总线一直高电平`先从总线查起走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INTEL的不存在这种说法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IO不能关机~~

网友:
加焊IO 不行再换一个IO

网友:
1重做系统试试,好象硬关机能关,就应该是软件问题
2关机后电压哪些没关掉,跟开机应该是反的吧

网友:
你测测IO的slp_s3有没有到电平就可以简单判断啦!

网友:
已经排除系统和电源,点关机以后,只是显示器灭掉了,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都有。

网友:
IO已经更换,还是在系统下不能关机。

网友:
这个问题先要找对点才行
,哪能乱猜。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相关的帖子。PWROK。电源好信号。查这个信号。

网友:
可能是IO 的事了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是集成网卡坏了,把网卡拆掉就能关机了。

历害

网友:
可能是 南僑旁邊的 電阻 氧化囉~把3V 給拉低囉 導致關不了機
之前給處理一片 是這樣的~

网友:
网卡引起的不关机,汗!累死也想不到这玩意!

网友:
南桥边一个三极管坏了,换了就可以了,我已经修好过一块技嘉MP61的主板了

网友:
IO接收到slp_s3后没干活?传唤IO,行刑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