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源+5V、+12V电压偏低

楼主(2012-08-29):
都是带负载用万用表测的,+12V 10.88V  +5V 4.63V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望指教~~~

网友:
0。几欧的电阻换过没,电源芯片换过没,电容爆了没,开关管是不是好的,这种应该是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一下空载时的情况,如果空载正常就是电源负载力弱的问题,如空载也不正常就要查推动输出了

网友:
明天来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先看电源输出端的电容有没有豉起,再查两个大电容有没有问题,测下直流300V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下大电容和开关管

网友:
更换全部滤波电容!

网友:
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电压误差有点大,整流桥后的大电容和输出电容有问题,特别是那两个大电容损坏有时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