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插12V开机短路

楼主(2012-08-29):
        今天修了一块梅捷主板I5G41-L,接手后尝试上电,插上测试卡,跑码灯一闪即灭,拔掉12V电源小四pin , 上电开机测试卡灯亮,判断是12V短路了,万用表打到峰咛档,量12V阻值,先短路后阻值慢慢上升,到400多,阻值又正常了,量CPU电压阻值,300多  正常,量各CPU供电管G极,阻值皆正常,这时观察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发现无虚焊现象,尝试换掉电源管理芯片,上电后不短路了,但测试卡跑到c1,   挡内存,尝试换内存,故障依旧,量各供电皆有,  量内存供电1.8V正常,这时,检测总线终结电压和参考电压,量6个时钟,量SPD供电内存238脚   SMBDATA  SMCLK   119 ,120脚,   皆有3.3V左右。此时我开始考虑北桥,手压北桥,上电开机后,跑码正常了,放手后掉电,判断是北桥虚焊所致,上BGA加焊后上电开机 显示正常了。感觉挺啰嗦的,很多处可以省略,但不吐不快。指点不足之处

网友:
好家伙.大问题被你小子罩着了.不过对于维修工程师来说这不算什么难的.修电脑不就是找问题.解决问题.难就难再找问题上.找着问题就好解决了.重在找问题上.

网友A:
学习当中,新手上路,老鸟指点指点

网友:
赞一个 发出来就值得表扬啊

网友:
值得表扬啊

网友:
不错 如果有电路有图都更好了

网友B:
这叫开机掉电  不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叫开机掉电  不叫短路

我本以为也是掉电,但再次短接后没反应了

网友C:
打AD线阻值也能判断出来,加焊桥后可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AD线阻值也能判断出来,加焊桥后可跑码。

嗯嗯  谢谢      打阻值很辛苦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当中,新手上路,老鸟指点指点

我也是菜鸟.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2025-05-16):
我这块是烧了第三对上下管,发现不装CPU不短路,装了CPU就短路。换了一对管子,开机又烧了。CPU也换了还是烧。没找到点位图。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