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 开机掉电电流0.055待机0.006

楼主(2012-08-29):
    一台砸坏的HP 4321s 待机电流0.006A  ,开机电流跳到0.055左右跳动三到四下掉电,电流回到0.007。 开机瞬间测量PQ21、PQ24、PQ22、PQ23的G级瞬间又波形 ,电感一端也瞬间又波形。另一端电压跳变微弱,+3VS5对地378欧,+5vS5对地401欧。均无短路

+3VS5  +5VS5出不来无电压, 发现有G级有闪波查升压BST和反馈都正常,升压电容和电阻换后故障还是一样, 更换芯片rt8206b也是一样。
查芯片工作条件 1脚+2V正常,3脚+5V正常 ,4脚4.7V正常 ,6脚17.8V正常 ,7脚 +5V 正常,19脚+5V正常 ,32脚 +5V正常。
EN信号有3.3V 上电瞬间 芯片能发出PG 但是只有1点几伏。 正常应该上拉到3.3V
  估计此路电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后级引起,可是后级又无短路。求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
补充更换 PQ21、PQ24、PQ22、PQ23还是一样。

网友:
把PG脚挑起来看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问题,EC我也换了,也不行,8206微热

网友:
我看了这问题就头晕,关注一下

网友A:
问题是  +3VS5  +5VS5出不来无电压
示波器测也是0.0几伏的微跳。    如果是PG起不来引起3、5V出不来,那我明天把PD37卸掉看看。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桥掉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3VS5  +5VS5出不来无电压
示波器测也是0.0几伏的微跳。    如果是PG起不来引起3、5V出不来,那 ...

如果3,5V没有出来当然就不会有PG,后面如果没有没短路的,就往前面找吧!还要看看芯片的ON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你最好对芯片的每一脚打下阻值,你查二级场馆也没短路吗,3,3V和5V是开机产生的吗,如果是待机时产生的话不正常为啥能加电。你想一想吧

网友:
修好了说下啊

网友:
查查反馈回路看看

网友A: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此机器有ADP_ID检测,换个头子,VIN 有电压 3VS5  5VS5 都出来了,  按键不触发,EC有发出PM_PWRBTN#_R ,南桥无动作 ,南桥工作条件都正常,SLP_S3无动作。 拆桥结果桥掉点了,呵呵   两口子发太大火了 ,摔太厉害了。  放弃维修。

有的时候想放弃但老板不让你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此机器有ADP_ID检测,换个头子,VIN 有电压 3VS5  5VS5 都出来了,  按键不触发,EC有发 ...

呵呵  PCB断点一大片,不放弃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