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坏了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里面的数据?哪有卖这种软件?

楼主(2012-08-29):
一个安卓平板,无法开机了。因为NAND和CPU直接有个eMMC闪存控制器,直接拆下NAND闪存读取的数据没办法使用,有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求各位高手,急,有的PM价格

网友:
用DISK 最新版!3.8   你也可以用金山卫生里面那个恢复软件!上次有个客户的U盘资料没了,可以恢复出来,不过有好几张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
gmq

你可以修好平板了,要不买台一样的,把闪存换过去,现在恢复NAND的肯定没这个算法的,机型太多了,哪个公司会有这么多种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