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不启动

楼主(2012-08-29):
一台联想R61不启动.插上电源电源灯和充电灯一闪一闪的(此时没有电池),是流在0.4A.偶尔电流在0.8,但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开机的,板上5V3.3V和CPU电压都是有的,可就是不开机,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不开机的故障太多了,而且你的描述不够清楚,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