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00WD 接VGA线就黑屏

楼主(2012-08-29):
二修的,被改装成电源模块加高压板,只用了开机键,故障是开机黑屏,连续开机几次会出现长时间白屏。听客户讲,上次修后,没用几天就图像乱闪,放了一个星期,再开就黑了。现在,把灯管换了,换网购的原装电源一体板,试机,开机正常,LOGO过后出现“电缆没有连接!”,以为好了,接上VGA线,马上黑屏,指示灯由绿变黄,把VGA线拔掉,又恢复到“电缆没有连接!”,又不黑屏了。这是哪里的问题?
论坛有朋友是因为屏供电不正常出现相同问题,加一块5V独立供电解决。但我测屏供电5V正常。
有朋友说是晶振,我把24.000晶振换了,故障仍然。

*测VGA各对地阻值都正常。行场对645

网友:
接vga黑,不接就又回复正常,说明是A/D板的问题。检查VGA是否有短路,从VGA开始跑线路

网友:
驱动VGA接口处的两条三极管换掉试试!~~

网友:
实在不行把MCU刷一下

网友:
VGA接口旁边的两个贴片三极管 Q1101 Q1100 用A1015代换即可

网友:
还挺复杂的

网友(2012-09-30):
什么什么啊呀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象这种故障,还真没有思路呢.

网友:
我的明基是也这样,接VGA就黑屏,拔掉就无信号显示

网友:
我的长城L228  22寸也差不多这样,接不接VGA都黑屏,指示灯闪,但是当从主机来信号的时候指示灯就灭了,屏幕毫无反应,始终黑屏,还没解决,路过的兄弟帮忙支个招。

网友:
遇见过一台飞利浦的,后面是刷了程序就好了, 试下刷下 看行不行

网友:
换驱动板点下看,确认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肯定不是屏的问题   我遇到的是接VGA白屏      用通用的没问题   但一接VGA就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