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SL 不触发

楼主(2012-08-29):
今天接到一台华硕X80SL 笔记本,上电,待机0.08     按开机键,不触发

果断拆机,取出主板,大致判断一下,无明显短路,继续上电,一会感觉系统供电芯片PS51020  很烫,果断换了,

但是还是发烫,无3V,5V, 到这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有高手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
说明还有短路就在芯片附近或与芯片相同的地方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 无3 5V 研究中

网友:
0.08 感觉是短路了,换了  不行 查工作条件啊,上图纸啊。

网友:
刚刚我也接待一台。无从下手。检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