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4H图纸或者EC IT8572E第三脚相连电路

楼主(2012-08-29):
机器进水啦。没有
。那位朋友遇到清灰的或者修的帮忙看看主板号:k43LY REV3.1
板号
主板
进水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和BIOS芯片1脚相连的一个测试点腐蚀断线。大家以后遇到进水的这机子可以留意了。电流只上到0.22A,CPU供电不出来!~拆了一个新机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