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劲持400加强版电源维修通病一例

楼主(2012-08-29):
损坏的现象为通电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或用久了(1小时左右)自动关机;
经维修测试发现,这个电源存在一个严重的生产工艺用料问题造成严重故障。因为电源这些损坏的电源之中。没有一个电源里的零配件损坏,只是其中一个用于固定用的胶有问题,这个胶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通电的绝缘体。但是经过高温老化后会变成导体.这个导体就严重影响了电源的正常工作,其表现为,这个胶下面有一个电阻,胶粘在这个电阻上面,因为这个胶变质,等于加了一个电阻并联在这个电路上,造成电源输出的5V、12V电压升高,保护电路动作关闭电源,最终电源不能正常使用。对这个电源的维修就太简单了。只要把这个胶清理干净,电源就能正常工作了。

以下上图说明
电源型号

固定胶位置(粘在电容上的家伙)

试验:

把这个胶搞下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变成电阻了。

这个胶有很多电源是粘在1.5K和4.7K两个电阻上。清理完这个胶电源就能正常工作。

补充内容 (2012-8-30 09:23):
其实这个电源还有一个通病。显象是开机没有任何返应,我维修了N例全部都是烧开关管.只要换开关机就可以了。暂还没有发现其它配件有问题引起故障。这个电源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的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鑫谷就差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鑫谷电源类似的问题,碰到过几次了,都没有找到问题,谢谢告知!!!

网友:
看来七彩虹还是不行的。楼主发个邮件给七彩虹,搞不好给你发份奖金。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想知道那胶水是什么胶水 以后用胶水也好判断

网友:
其实这个电源还有一个通病。显象是开机没有任何返应,我维修了N例全部都是烧开关管.维修的同行请关留意即可。

网友:
这种问题···怎么想也想不到啊····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可能是用了比较差的胶照成的这个现象。

网友:
这个真没想到过

网友:
像这种故障要查的话还真不好查,怎么也想不到是那里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经验,很给力,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鑫谷就差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哈哈。谢谢给评分和回复的支持!

网友:
人才啊这都能发现。

网友:
一般人还真想不到.虽然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这种可能存在的现像还是要记在心里面的,要不然就会走大弯路了.

网友:
固定胶漏电,以前的长城电源常出现,就在待机电源的地方,现在长城改进了.

网友:
老问题了 碰到很多了 长城等电源都有这种现象 厂家嫌你们一个电源用太久了

网友:
这个真是多谢分享了!!

网友:
非常不错,顶一下!!!!

网友:
楼主不错,顶一个。胶引起的问题还没遇到过,以后注意了。

网友:
没想到胶也能变成电阻

网友:
就因为了这个胶。也浪费了我的不少时间。

网友:
谢谢哦!!!学习了!!!多多发哦!!!

网友:
这个知识分享的真不错

网友:
真是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我的也是鑫谷的电源,昨天打开了,看了一下,土是茫茫的多,清理土,看着一大堆零件,有点晕

网友:
听君一句话,胜读十本书呀,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2012-10-01):
像这种故障要查的话还真不好查,怎么也想不到是那里的问题,谢谢楼主分享!真像是厂家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