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p35-x7战旗版开机掉电自动复位正常开机

楼主(2012-08-29):
                      七彩虹cf-p35-x7战旗版
接好电源按pw、每次开机通电不到5秒掉电然后自动上电正常开机 各项电压正常。但就是每次开机掉电后自动复位才可以正常开机,请问各位老师傅从何入手谢谢

网友:
coms 路线电压正常不?

网友:
bios 南桥没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