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5570不触发,按下开关充电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2-08-29):
ACER 5570的机器用的是PC87541V的IO ,插电有待机的+5VPCU,+3VPCU,按开关没反应,87541的第二脚和第171脚(DNBSWON#)脚都正常有跳变,这样的话,也就是说IO已经给南桥发出信号了,所以我认为87541应该没有问题,继续查发现,按开关后+5V,+5V_S5,+5VSUS都没有出来。而+5V是给南桥供电的,南桥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满足。

最后查出充电芯片供电不正常导致不开机,

8724的一脚供电没有PD5稳压2级管坏了,,为何充电芯片不正常工作,会导致不触发呢,大家分析下吧,小弟刚学维修,电路分析能力还不强。

网友:
一般充放电都和保护隔离做一起的

网友:
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
这个芯片跟你说的开机 在这个机子上 基本上没什么联系  不开机我一般就是先查下 南桥待机的时候要多少电压 或是不要电压 还有 开关有没有送信号给EC  EC 有没有给南桥信号  EC 有没有去 bios

网友:
哈哈那就怪了。这个8724不工作就是不触发

网友(点评):
ACIN都没有EC是不会发出开启信号给南桥的。楼你没有看图纸.

网友:
对啊,充电芯片上有个适配器自检信号,它不正常会影响开机的而且EC不会发信号给南桥的,+5V_S5这个应该是给南桥供电的,这个电压没有我觉得EC不可能发给南桥的信号有效

网友:
充电芯片一般跟保隔有关系

网友:
IO发信号给南桥了,可能是无效信号,

网友:
充电芯片上有个适配器自检信号,它不正常会影响开机的,对啊我咋没有想到呢,怪不得,按下开机键,黄灯闪烁,原来是没有检测到外接适配器,处于电池供电模式,又因为检测电池没有电压,才跳黄灯表示电池电量不足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