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8-29):
机型:hp540
板号:6050a2216301
故障:不触发
客户反映:打雷过后,不触发
维修步骤:1.插电,自动上到0.5左右
触摸哪个发烫,发现U9发烫,打值,发现SLP_S3R对地短路,打开图纸,搜索所有与SLP_S3_R
有关的信号,如下图

一一采下,最后发现
采下U18   和U513后,SLP_S3R对地值不为0了,实测  1 3脚击穿,跟换之,正常触发。

注:由于可户反映打雷过后,不触发,一开始直接干SB,和EC,走了弯路,

补充内容 (2012-8-30 13:13):
SLP_S3R被短后,内存供电有了,CPU没供电,以为是自上电呢.........

网友:
写详细点,我们大家也可以学习学习呀。

网友:
这是什么经验呀,寻求帮助呢?

网友:
看来维修要仔细点好,不要经验主义

网友:
哟西

网友:
呵呵,应该先查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雷击的机器说不准啊

网友:
路过...打X油的

网友:
摸摸也不错 很牛

网友:
今天修到台4411S 雷打的。网卡坏 ,功放也坏掉了。 换之OK。 最 近雷打坏的比较多

网友:
楼主说清楚是什么芯片   让没修到这机器的涨涨见识哦

网友:
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打雷一般都是网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SLP_S3R被短后,内存供电有了,CPU没供电,以为是自上电呢.........

网友:
是什么芯片呀  怎么没有说

网友:
雷击一般先考虑网卡这块

网友:
这鬼机真的不好修啊

网友A:
LZ不摸着发烫,能搞定吗...

网友:
一般拿到机器 我通电的情况下 都会用手去摸下板子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只要和这个信号连的差不多都坏了,郁闷坏啦!

网友:
最好把維修過程寫上

网友:
打雷有南桥坏的,,网卡到没事,,奇怪了,,

网友(2012-10-05):
刚接一台,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接上外接电源时电源接口处的白灯熄灭时可通电,白灯常亮时不可通电,放置一段时间又可通电,不知何故?

网友:
菜鸟难懂呀

网友:
天公作美啊,多打雷生意好啊

网友:
还好去的地方不多,要不找死你。

网友:
写的不详细啊

网友:
能烧出来的吧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LZ不摸着发烫,能搞定吗...
在图纸上找呗,哪些可能短的,就开始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