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上一个类似三极管的芯片上面标着T0431是精密 ...
请教 主板上一个类似三极管的芯片上面标着T0431是精密稳压器吗??

楼主(2012-08-29):
如题 芯片上面标着不知道是T0431还是TO431 请教是稳压器吗
芯片

网友:
估计是TL431系列 前面的字母不重要 一般只要是431就是稳压芯片 修了10多年家电和电视遇到都直接替换TL431
同意楼主:
5.0
源仓a
同意楼主:

网友:
稳压芯片

网友:
是431,精密稳压器

网友:
嗯,对,前面的字母不用管,就看431就行,精密稳压器!

网友:
显示器电压不稳,是不是也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在线 等待中

网友:
是稳压器,现在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