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2-08-29):
        接板后询问顾客故障是开机不显,上测试卡开机,卡上显示主板无复位,万用表打20V档,量主板桥等供电,发现内存1.8V只出来个0.4,供电管G极也只有0.4,追线发觉G极与旁边的RT9202引脚相连,换RT9202后故障解决。省略了很多步骤

网友:
过程太简单了吧

网友:
嗯,  本来就很简单啊,修供电最简单的    省略了很多处,没有量9202的引脚了  综合经验一般换了就好啊

网友:
学习了,修主板我还是生手

网友:
鼓励一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现在维修主板就是有的芯片不好找,只好换旧板,对于维修来说,有的芯片不普及也是个事。

网友:
我有一片修好了

网友(2015-04-05):
我今天接到一块这样的板子,没有9202 用9214代换的 电压还是0.4v左右有时候能出来1.9v的电压  我怀疑外围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