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无+VGFX_CORE引起掉电

楼主(2012-08-29):
代工厂商是仁宝:LA-675AP
+VGFX_CORE电压没上内存是不会出来的、要上内存才会出来。(有一样的好板对比测量的)
+VGFX_CORE电压之前的电压在掉电之前已经产生、此供电IC的条件都正常、且供电IC跟MOS管从好板上对换结果还是一样、诳了下论坛只搜到关于G470的相同的故障结果是换U座好了(此+VGFX_CORE供电上下管匀无电压)

另一块一样的板的故障是:开机正常显示几秒钟之后就掉电,已经排除CPU、内存、散热这些问题,BIOS也刷过,
                                    有修到过这些此故障的和高手们请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一台没 +VGFX_CORE 不过我不会掉电。通电过程中什么电压都有, 就是没有+VGFX_CORE。 也不会掉电。 楼主你那台解决了没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GFXCORE是内部显卡供电,CPU集成内部显示部份,南桥要发PWROK确认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