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接线

楼主(2012-08-29):
驱动板坏了,换上通用板,接上以后一按开关,屏幕闪一下,然后就黑屏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这样子接线对吗?

网友(点评):
线接对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暗像呢?如果没有的话把on/off开关线与接地短接试试

网友:
没有啊,就是亮了一下,然后就黑屏了。接地也是亮了一下,然后就黑屏了

网友:
换一条通用的高压条试一下

网友:
上帝,真佩服你的执着,竟是一根根焊上去的,准备点带插头的那种连接线就好方便了。你的连线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百分之百确定只是驱动板坏的话,程序不合适也会黑屏的

网友:
这种情况遇到过;你把ADJ线拆了试试。上次有一台死活也是亮一下就黑了。后来拆了ADJ就好了。

网友:
信号拆了啊 晕

网友:
可能5v要用到,控制压没上不行

网友:
直接用5V 不用接12V ..........

网友:
5V接到mos管上

网友:
接法也对呀,在解决这个问题,步骤有三:第一 ,确实灯管与高压有问题没有,如果有换之。第二,把ADJ线去掉或者与OFF/ON换一下试试。第三,程序有问题没有,还有看看开关有问题没有

网友:
12V 5V OFF/ON 亮度
两条12V是相通的用一条就OK

网友:
應該MCU沒有刷對

网友:
可能灯管有问题啊

网友:
开机以后测一下输出电压都是多少伏

网友:
5v呢?怎么没有5v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