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待!请教联想SL400外接正常,屏不显示

楼主(2012-08-29):
        前天接到一个联想SL400笔记本,故障屏不亮,测试屏幕没有字迹,没有背光,接外界显示正常,测试屏线和屏正常。修了两天木有一点线索,于是发此贴请教各位大虾!
        测量主板屏线接口处+LCD_VCC没有供电 ,找到U4601 发现芯片1脚+LCD_VCC没有输出,对地阻值450左右。4.6脚3.3V正常,3脚没有控制信号,对地不短路,查LCD_VDD_EN为显卡发出的信号 ,难道是显卡坏了????但是外接正常的,无语了,请大虾只招另外测试了高压接口 发现没有BL_PWM,6 ,7 ,8脚是主供电,请问这个BL_PWM是什么东东啊?
附上电路图SL400_INTEL_NVDIA(版主如果发现有重复的发电路图,请代为删除) SL400 SL500

呵呵 果然是通病

网友:
SL400就是显卡门的机子啊!这个显卡带黑胶,做的时候保护好

网友(点评):
显卡么?外接是亮的啊,呜呜

网友:
独显机子外接和内屏不一样的,直接加焊显卡吧

网友(点评):
嗯,好谢谢偶试试,但是高压那里没有BL_PWM,BL_PWM这个是什么啊?能给科普一下吗?

网友:
你给U4601的1脚拉个3.3看看,不行的话加下显卡

网友(点评):
偶把U4601的6脚和1脚短接了,还是不行啊,坑爹 啊,能说说这个BL_PWM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点评):
调节屏的亮度的?那他没有电压正常么?

网友A:
我干了一个SL400掉电的压着显卡就能亮  BGA了一下  不掉了就是不亮,带黑胶的不好搞

网友(点评):
头像是自己的么?,,,,还是一个帅锅呢。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屏的亮度调节

哥们在哪搞维修啊?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偶提的问题是不是很低级啊,多担待。小弟在乡里搞维修

网友(点评):
谢谢哥哥,偶晓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干了一个SL400掉电的压着显卡就能亮  BGA了一下  不掉了就是不亮,带黑胶的不好搞

扯远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哪搞维修啊?什么地方?

位于地球的哪个角落的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哪搞维修啊?什么地方?

这个显卡带黑胶的,加焊时小心,还有就是显存也是带黑胶的并且就在显卡旁边,小心保护了,否则爆珠,你事大了

网友(点评):
今天干了显卡,灰常成功 ,就是还是外界亮屏不亮(裸板试机),崩溃了,这个机器是不是不能该高压啊??因为当时以为屏暗,就改了高压,或者说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点评):
搞定了,好像是内外屏的切换问题,插上硬盘,键盘后开机,先是显示外屏,蓝屏一次后自动重启,内屏亮了,久违的Think Pak 显示了

网友:
换了显卡吧

网友(点评):
干了显卡,还是一样,崩溃了

网友:
估计是显卡问题吧?不过这个机器不太好搞。

网友(点评):
崩溃了,看论坛说SL400有暗屏的通病说是电容短路,请问是哪里的电容啊 ?

网友:
个人也觉得干显卡吧。。
将北桥的显存保护的好一点,成功率非常高。。

网友(点评):
不行啊!崩溃中

网友:
期待LZ干了显卡的效果

网友(点评):
显卡干掉了,外界的效果不错,内屏的效果搞死我了

网友C:
我记得sl400有个暗屏的通病,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点评):
请问暗屏是哪里的问题啊,能具体的说一下吗?论坛的大虾说是电容段路了,哪里的电容啊?

网友:
BL_PWM是亮度调节

网友(点评):
晓得了,但是这个BL_PWM没有电压,正常吗?

网友:
SL400显卡门的。。是  有黑胶的

网友(点评):
大虾求救

网友D:
换一确定好的屏和屏线试试!不行就做显卡吧!

网友(点评):
屏是好的,显卡做了,纠结啊

网友:
加焊显卡就得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显卡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看屏保开关,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点评):
屏保开关在那啊

网友:
显卡,修完就好,前提是不爆竹

网友(点评):
木有爆竹,但是。。。。

网友:
暗屏是主板屏接口的电容
短路,保险坏了。

网友(点评):
不是暗屏,是不显示

网友:
我有过一次和你的现象一样,你可以外接亮的时候用键盘切换下。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回去试试,三克油

网友(点评):
今天测试了,你是在进系统后切的还是没进系统切的啊?我是在bios报错的时候切的(没查BIOS电池要求按F1,你懂的),但是屏切不过去,切的时候外屏闪一下,相当快。

网友(点评):
搞定了,谢谢,就是用了你的方法,这次是我插上了硬盘和键盘,开机先是外屏显示了,然后自动蓝屏重启(AHCI,还没轮到我切换),之后内屏亮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但是要注意显存

网友(点评):
显卡干过了,但是还不行啊,呜呜

网友:
吹下显卡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点评):
拆下俩了,重新直球的那种,但是。。。。。。

网友:
上屏保险 比较多 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晓得了,在量一遍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sl400有个暗屏的通病,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如果是暗屏的话,是在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保险附近有个滤波电容,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保险是 F1的那种,还是贴片电阻的那种?

网友:
显卡问题,前两天修了台,跟LZ的情况一样,拆的时候比较费力,北桥和显存也爆锡珠了,我滴乖乖,黑胶果然折腾人啊,好再手头有多余的PM45和显存,搞上去就亮机

网友(点评):
呵呵,你的爆竹了,偶的没有哦

网友:
我去 难道是通病 前两天同事也遇到一台SL400 内屏不显 你绝对猜不到什么问题  该干的地方都干完了 最后居然是插键盘切换内屏就好了 原来是切外接没切回来 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明天试试,哈哈

网友(点评):
是进系统切的还是在没进的时候切的啊?请说清楚些

网友(点评):
搞定了,就是你说的那个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温度不要上高了,这机器换了几个显卡了,每一个显卡,显存都要爆

网友:
很明显显卡问题了 .LDD-VCC 没电 怎么可能亮

网友(点评):
显卡该出的信号没出来,但是偶干过了显卡了,郁闷了。。。

网友:
高压可以改啊,这么简单的,3根线。供电 接地  开启。OK

网友(点评):
开启电压没有,原因是显卡有个信号没出来,拉低了,具体我发帖

网友:
     干掉了显卡,很成功(没有换显卡芯片),和以前一样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现在测试了一下,发现(前边说过了) 显卡的信号没有发出,,导致没有开启信号,屛接口处没有+LCD_VCC,产生。另外还发现高压的接口处 由于显卡的控制控制信号LCD_BACKEN没有出来,导致BL_EN 被拉低,没有高压开启信号产生。。我跨接了U4601的6和1脚算是产生了+LCD_VCC,,在高压接口处干掉了D4601,+LCD_VCC没有被拉低产生了BL_EN ,屏有背光(成灰色颜色和正常显示的时候差不多,只是没有字),我擦,是不是屏接口信号有问题啊 、 这么多的接口哪些有用啊??电压参数是怎么样的啊?大虾能给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E: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人提到刷BIOS,这个机器外接有显,内接无显,首先要做的是刷一下BIOS,碰到过多台了

网友(点评):
显卡信号没输出,刷BIOS啊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人提到刷BIOS,这个机器外接有显,内接无显,首先要做的是刷一下BIOS,碰到过多台了

是的,明确的跟你讲,SL400就有这么变态的情况

网友:
亮度调节是O伏,应该不正常吧,请高手出来说一下

网友(点评):
对了亮度调节正常了,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暗屏的话,是在屏线接口附近有个保险,保险附近有个滤波电容,看看是否正常

不一定,你看看,就在屏线接口附近,是暗屏通常,不是不显示。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确定好的屏和屏线试试!不行就做显卡吧!

屏线呢?换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