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HM65)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29):
机器型号:ACER 4750
版号:JE40-HR  10267-4
芯片组:B940+HM65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裸板测试PL4101  3.50V   PL4102  5.14V,3v,5v既然有,不触发这下就该考虑ec和南桥喽!
测量EC 93脚3.35v且随开关H-L-H变化(此脚为开关给EC的跳变信号)
       EC 117脚3.47v且随开关H-L-H变化(此脚为EC给南桥的跳变信号)
然而EC 21脚PM_SLP_S4#脚 在按开关后电压没有上升动作,由此断定故障属于HM65工作条件不足或者损坏,先查他的工作电压吧,一眼看去好像就只有个RTC_AUX_S5,当测到RN2104的4脚时,只有0,34,去掉气滤波电容C2104后还是0.34V,明显异常, 更换全新HM65后ok!

网友:
这个就是南桥的复位没出来吧

网友:
嗯。这种问题比较好修,楼主还是挺到位的。好象65坏的挺多的。你们觉得呢?

网友:
这种南桥好多都是直接坏了,没遇过空焊的

我看也是。这个65坏的最多了

网友(2012-10-05):
这种桥坏的不是很多吧,空焊的也很少,看具体的情况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