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通用的高压接灯管需要调什么东西不?

楼主(2012-08-29):
客户一台15寸老液晶亮半分钟黑屏,我用了一个通用高压接上去,灯管电流声很大。
手里没有15寸屏灯管,从淘宝上买了2支(真是猪头,不知道多买几支)。
新买回来的灯管接到他那个屏的高压上和接到通用高压上,都不能完全亮。
一根是左边三分之一处有点暗,另一根则只亮一边。不知道什么问题。
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感觉是灯管没焊好   焊点要饱满圆滑  用热缩管包住

网友:
同意以上看法    不过没遇见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点像负载不起

网友:
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吧 哪有一头亮一头不亮的道理 负载不起也是整根灯管偏暗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连接线,连的灯管啊
是机箱的开关电源线?换线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不好就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还真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呀。

网友:
焊点,没有焊好,我怎么看着你用四灯高压板,怎么就两根灯管啊!!!

网友:
感觉是灯管的问题,。多淘几根嘛。。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A:
估计是电源老化了带不动吧

网友:
我觉得还只能用替换法看看。灯管很可能有问题!你先将两只互换看看!

网友:
可能是没有焊好。从新焊一下 .

网友:
j几个灯管呀

网友:
看你的图你用的是四灯小口的高压条!你把它改成双灯的没有!如果没有先改成双灯的!如果是改好的话!那可能是灯管有问题或者你没有焊好!你可以把换灯管换到那个可以这的上来试试!如果正常,那说明高压板有问题!如果还是一样那说明灯管本身问题!还有测一下12V供电正不正常!不正常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像楼上说的!负载不起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事!你用的是四灯通用板不可能带不起15寸灯管!按这几种方法修不可能修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源老化了带不动吧

我使用的是修笔记本时要用的可调电源,12V供电没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我前几天换灯管就遇到新的有好几条坏的

网友:
没有问题。
把他放进灯架的铁壳里面就都亮了。

网友:
四灯高压版带2根灯管能亮就很不错了因此现在还不能说灯管有问题,你可以这样做1再接2根灯管2换个2口高压版,即可确定问题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