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Z 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29):
机器型号:acer 4741z
版号:JE40-CP 09920-3
芯片组:P6200+HM55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目测主板,发现保隔电路已被人修过,其他地方暂无明显痕迹,上电,公共点有19v,说明保隔电路是好的,再测3,5v电感,没有产生,3,5v芯片TPS51123 ,16脚19v,3脚1.99V,8脚3.3线性有,17脚5v线性有,18脚S5_ENBLE 为0v, 此处异常,它是又EC KB3930的102脚巾帼一个电阻产生的,正常应为3.3,然而这个脚又处于EC芯片的GPIO模块,所以就先刷个bios!
刷过之后还是一样,于是就查ec的条件,89脚0v(正常) ,9脚3.3, 基本ok,5大条件就不一一去查了,直接挑起EC 102脚, 接通电源按开关,ec脚为0.73v,断电,人为给此脚焊盘拉个3.3接通电源,51123产生了3,5v,由此断定是ec kb3930坏,更换后ok!

网友:
下次最好别用这样的回复,小心被判灌水扣你分数!如果可以的话说你的看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可以指正,或者学习到什么!嘿嘿……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102脚在GPIO模块,此脚不正常,为什么首先想到要刷下BIOS。,小弟不才。。请指教

网友(点评):
GPIO都是靠程序来定义他的引脚 的OK?

网友B:
EC去开去35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102脚在GPIO模块,此脚不正常,为什么首先想到要刷下BIOS。,小弟不才。。请指教

GPIO模块在没有程序时是没有定义的,可以理解是空脚。它的具体定义是靠BIOS程序来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IO模块在没有程序时是没有定义的,可以理解是空脚。它的具体定义是靠BIOS程序来定义的。

谢谢,。以后要注意这一块了。  一直没弄明白他是干什么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去开去35V的?

是的,下次有机会修到的话留意一下!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102脚在GPIO模块,此脚不正常,为什么首先想到要刷下BIOS。,小弟不才。。请指教

对,阿桑说的没错,gpio只有在正确读取到bios程序后,那些个脚位才能起真正的作用!专业点讲就是bios程序去配置gpio脚位的定义!
既然你看到了这层,我不防在让你往更深的一层上想想,比方说两个kb926(ec)但是版本不一样,怎样看它们是否能代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阿桑说的没错,gpio只有在正确读取到bios程序后,那些个脚位才能起真正的作用!专业点讲就是bios程序 ...

绝对不行,分C,D什么之类的,,要不那些芯片厂家如何赚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IO模块在没有程序时是没有定义的,可以理解是空脚。它的具体定义是靠BIOS程序来定义的。

哇,原来是这样的,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绝对不行,分C,D什么之类的,,要不那些芯片厂家如何赚钱呢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就不说什么了!有一天你会懂得!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阿桑说的没错,gpio只有在正确读取到bios程序后,那些个脚位才能起真正的作用!专业点讲就是bios程序 ...

我想应该可以代换的.好像之前也代换过,也是OK的.      版本不一样,BIOS程序可以去配置它的GPIO的定义. 我想  也许是这样的 .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阿桑说的没错,gpio只有在正确读取到bios程序后,那些个脚位才能起真正的作用!专业点讲就是bios程序 ...

应该可以代换的,因为BIOS是挂在EC上,EC没有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代换的.好像之前也代换过,也是OK的.      版本不一样,BIOS程序可以去配置它的GPIO的定义. 我 ...

呵呵……你还是没太明白!
其实能不能代换是看除gpio脚位以外的脚位是否完全一样,否则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可以代换的,因为BIOS是挂在EC上,EC没有程序

我之前有的帖子里有提到,例如KB926 D3和KB926 C0就可以代换!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图纸对比研究一下!他们两个除了gpio脚位不一样,其他都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不错,不过这问题我喜欢,好修啥

网友:
KBC926从来不看后缀。ITE8502 8512都是直接换,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你还是没太明白!
其实能不能代换是看除gpio脚位以外的脚位是否完全一样,否则不能代换!

原来这样,这个帖子让我学到不少东西啊,挖嘎嘎

网友:
5大条件就不一一去查了,请教楼主,都是哪5大条件,小弟菜鸟!期待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