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适配器不触发,用电池正常

楼主(2012-08-29):
一个公司送了一台DELL N5010,说不能充电,我用电池是可以开机亮屏的,但是用电流表根本不能加电,而且待机电流还有点偏高,拆机摸待机芯片TPS51125发烫,芯片LDO的3V  5V线性电压已经产生,mos管的3V 5V没有,芯片的开启信号S5_ENABLE也没有,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的。然后强制给了一个开起3V 5V的信号,这个时候电压出来了,芯片也不发烫了,但是触发到0.8A掉电。请问各位师兄,你们修到过这样的故障没有?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3V5V 的负载有问题呀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吧?楼主再查一查。

网友:
查ACIN ACOK之类信号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EC的问题大

网友A:
这个机子我修到过一台。是充电器中间针连的一个三极管击穿了。楼主看下会不会一样

网友:
mos管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充放电的电路问题可能大点,EC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我修到过一台。是充电器中间针连的一个三极管击穿了。楼主看下会不会一样

那家公司是做dell售后的,说在保修期,拿走了,谢谢了哈

网友:
在保的机器

网友:
你不觉得烦吗,一台机器还没搞出头来客户不修了,竟然还是客服,我擦他不知道在保不在保就送来啊

网友:
h换掉EC  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