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2-08-29):
故障现象:无12V/5V输出
检修流程
1、测整流桥输出电压正常

2、测电容300V正常

3、测PWM启动电压正常

4、测PWM频率设定脚电压不正常

更换PWM芯片故障依旧,测过压保护电路元器件正常、在路测量场管正常,取下场管测量场馆正常,装上场管通电再测,发现PWM芯片频率设定电压有跳变,在仔细观察场管发现S极“焊点脱落”直接飞线至保险通电测量频率设定脚电压正常,12V/5V正常

网友:
再上一个试机画面就完美了

网友:
频率设定脚在图纸上是不是TON啊     有什么作用?

网友:
有才呀,学习了

网友:
呵呵,排了几张照片就是加了40分,还是个人为可以设置的故障

网友:
连个PWM型号都没有,显示器型号都没有就评40分!!

网友:
图片拍的很是清晰想问一下是有什么设备拍的。支持楼主

网友:
就是什么显示器,电源芯片是什么筅 测的什么,能把这些说说就更好了

网友:
好教程!适合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