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讲究速度效率,acer 4738z掉电秒杀一例

楼主(2012-08-29):
刚刚发表了2篇不触发的帖子,其实都是维修死套路,死步骤,哪个下来是哪个,按照时序来就嫩修好的!
接下来的这个帖子就值得一看了,其实结果也很简单,重要的是怎样快速!
      为了讲究效率,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机器:acer 4738z
版号:DAOZQ9MB6C0
芯片组:P6200+HM55
故障:掉电
维修过程,裸板上电触发,电流跑到0.54掉电,在按开关0.37掉,5秒钟后再次按开关0.91掉,再按0.4,后来差不多都是0.5左右掉电,广达代工的板子嘛!好说呀,或许大家和我一样,心里就有谱了,维修思路就很清晰的出来了,无非就是找图纸然后测各个电压的PG,一路一路的测,看看是哪路pg影响H_PWRGD的产生!
                 呵呵……其实用心观察在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大多数在0.6左右掉电,但偶尔能飙到0.9,基本猜测应该是负载有问题导致电压的pg出问题从而掉电!那么本仙我就牺牲一下我的色相了,于是俯下身去亲住网卡芯片BCM57780 按开关,感觉发烫,于是断定网卡芯片坏掉,摘下来再次触发,ok亮机了,找出一个新的网卡脚位一拖,风枪吹上去,上电亮机,装好测试一切ok!
               下面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首先怀疑的负载时网卡呢?因为现在雷雨天多嘛!呵呵……你懂得!还有就是我为什么要亲它,因为嘴唇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超过其他地方!不过我很幸运,杀人犯就是开始的嫌疑犯,被我料中,直接秒杀!

             忙里偷闲写这个帖子并不能说明什么!只想说明一下维修有时候是要讲究速度和效率的!身后始终堆着10多台机器等着你修,你就会真正用脑去想去分析了,怎样快怎样来,毕竟修好机器是目的!

工厂里是用舌头舔的

网友:
赚到大洋跟楼主的速度秒杀是分不开的
经验大似天啊 有时间!!!

网友:
经过打雷天气  上电掉电  死机 好多是与网卡短路有关  我也修了几台  我是量网卡供电脚  短路的话 基本是网卡坏

网友:
嘴巴亲 你就不怕把你嘴巴烫几个泡起来啊!!

网友:
这样的话,以后出现掉电现象可以先去网卡试试

网友:
这板子很新啊 积累了不少经验谢谢.

网友:
楼主的嘴还有这功效额

网友:
哎,我最近遇到的雷击板,网卡附近PCB起泡,SB,NB,还有几个小管子换了才好。一堆的问题。

网友:
哇,啊哈哈。亲网卡啊。刚开始我以为我看错了。

网友:
最近雷雨时不了不少板啊....

网友A:
楼主的勇气值得佩服。。要是有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勇气值得佩服。。要是有大短。。。

傻啊!大短用手都会烫坏的!

网友:
下雨天短路的东西很郁闷的 只是不怎么好查看了而已啊   尤其是网卡被雷击了

网友:
在北方这边遇到雷击的一台都没修过。。。手指头不行嘛,嘴唇要是烫坏了都不好吃饭了

网友:
喜欢秒杀的感觉

网友:
学习了,手的敏感度确实不怎么好

网友:
小心你的嘴唇哦。亲

网友:
亲吻的方式虽然感觉灵敏,但是不卫生,能用手摸还是手摸

网友(2012-10-06):
这也叫秒杀啊……

网友:
亲得太投入,把焊盘扯坏咋办?

网友:
会不会太脏了,主板上好多飞尘啊,有些蟑螂什么,直接下嘴是不是太拼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