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20一体机,打印各复印都出现下部正常上部有不固定的横线(带)

楼主(2012-08-29):
联想M7120一体机,打印各复印都出现下部正常上部有不固定的横线(带),如下面的图: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或废粉满

肯定是刮板问题·· 鼓芯是不会出现横着的黑印·· 一定是刮板一开始刮不干净· 多转几圈之后 才刮干净的
AM2

网友:
也有可能鼓心坏了

网友:
更象是加热辊的问题,先拆下鼓芯看看,有没有磨损,然后看刮板和废粉仓

网友:
换个鼓芯试试 一般那个问题多点

网友:
粉盒清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芯的话是固定位置的

那这种情况一般是那里问题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或废粉满

网友:
这种机器一定要把硒鼓清干净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的嘛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问题了,还是清洁的问题.

网友:
刮板刮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