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后巨慢,BIOS界面一个一个字的显示

楼主(2012-08-29):
在我们这科技市场路边收的一块料板,翔升NF550N,单桥板,看板子上元件没什么损坏,想试下能不能点亮,结果是不跑码,更换ISL8566后亮了,但是在LOGO停留很久,应该不是挡LOGO,因为可以进入BIOS,但是BIOS选项出现的非常非常的慢,首先是BIOS界面的框框,一条条慢悠悠的走过,形成完整的BIOS界面边框后,再一个个字母的显示。。。
现在没有思路了,大家给指条明路,是不是CPU的问题(只有这一块940),还是查时钟?

网友:
刷过BIOS...没用...

网友:
先简单的,换U试试看呗,独立还会集成?

网友:
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

网友:
对,换个cpu 或者把CPU二级缓存屏蔽掉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有解决   LOG界面卡的很长时间才过去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