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545T掉电

楼主(2012-08-29):
本子是我收来的,开机花屏,我直接加焊显卡*英伟达独显(,好了。我留作自己用,期间一直很稳定,显卡温度也不高。可2个月后的今天,我因为升级杀毒软件要重启,可重启就黑屏,掉电。电流达1A左右,稳个4秒左右就掉电,掉电后还可启动,但还是掉电。我以为还是显卡问题,于是再加焊。可故障依旧。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掉电死机什么的不好修啊

网友:
既然显卡查过了,再查系统,内存,显存,北桥。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要仔细查查了,不行显卡重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