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为什么是18V?

楼主(2012-08-29):
查VCC 1脚为什么供电是18V,旁边有个二极管但是接地的应该不可能是升压,请问大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请问那是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最好来个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
没有电路图比较好的板子了,自己用来练手的可以开机,开机后CPU和电源IC发热厉害,测电源IC的VCC有18V有时候也正常,13脚VOUT没有电压。测试MOS被击穿了,这个二极管接地的应该是保险的吧。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供电那来的18V。我遇到两板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在三测试还是18V,然后马上测试ATX电源黄线12V,我晕死居然有26V,这是么情况?拆下电源直接短接,测试各路电压输出然后全是正常,12V有11.85V,晕死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见过?

网友:
2种情况,一是你的万用表没电了(数字的没电测量值大于实际值。指针的不会)第二。你的万用表地线没接对。要直接接在电源的黑色线上,不要搭在主板或电源外壳上。。。

网友:
ywb
很有 可能

网友:
先看看你表是不是有问题。18V,或许是误差,也正常啊,你查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烧MOS管,那么换个芯片吧。

网友:
表是正常的,我叫老师看了一下他说是ATX电源的问题。

网友:
不可能,是12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