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卡LOGO

楼主(2012-08-29):
Y450独显  开始是不开机  , 3V 、5V哪里进水了  烧了一个310的电阻和电源芯片  换后可以亮机   但是卡LOGO   我就把PC卡 还有SD卡 声卡 、网卡、南桥都干了  还是不行   没有在发现有腐蚀的地方了
没办法    各位有经验的大哥说一下吧

网友:
够厉害的,都干了,还能保持故障现象不变,焊接技术很厉害。

网友:
看下USB供电那里有没短路

网友:
对,USB的要查下,重点是外设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那你什么都干了  怎么不刷个BIOSS看下呢

bios 坏的 本人遇到过
对啊,什么都干了,怎么不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主要看下USB电路这一块,看USB口是不是坏了,打下USB口数据值,还有一点,USB的OVP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楼主焊接技术不错,不过进水的机器不好说。

网友:
USB旁边的电容烧了也会卡logo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按下TAB键,看下卡在哪里,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
不行就先刷BIOS 试试吧

网友:
楼主NB的啊,同意你,不过这个机器好像有COM芯片摘了试一试

网友:
重点线查外设,主要就是USB。还有SD。不行就刷BIOS试试吧,问题应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