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 掉电

楼主(2012-08-29):
宏基4740 的机器 , 每次开机都能亮 ,但是进系统 或者在DOS 下 准时 五分钟掉电,我换过 CPU 内存,加焊过 各个供电芯片,把温度过高的信号都断开过,换过散热器,焊过EC ,都还是一样 ,郁闷啊 ,哪位师兄给点思路,不甚感激。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掉电

网友:
掉电是很麻烦的,要好好查了,桥有没有虚焊的可能啊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东芝L630吧也是这样问题,每次都可以进,可是进系统或者DOS掉电
没事路,温控也拔了,哎

网友:
掉电,不好搞啊。。。。。

网友:
会不会是CPU或CPU背面电容之类的呀

网友:
掉电后系统供电还有吗?

网友:
看来我的也解决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