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256M的显卡只显示32M

楼主(2012-08-29):
有张7300GS,256M的显卡,外观很漂亮,用优化大师显存显示256M,用鲁大师、GPU-Z、驱动人生皆显示只有32M,郁闷,不知道为什么?有师傅见过这样的卡吗?因为BOIS我刷过,是不是刷错了?我拆出来看,却只有两片显存,显存型号是HY5DU573222A FM-25,查此芯片说是256(8M*32),不知道怎么看,有师傅知道的望赐教,谢谢!~

网友:
这种卡,是共享256m的,实际只有32M显存~~~

网友:
但有两颗显存颗粒, GPU-Z显示32M,64bit,按道理应该是64M,64bit,难道有颗坏了?

网友:
数颗粒,算一下就行了。

网友:
实际上就只有32M`以GPUZ为标准

网友:
是板载32M共享256M 鲁大师不准

网友:
你被坑了   买到假货把   要不然就是驱动人生认错了

网友:
共享显卡~!一般至少有64m64位

网友:
可能被骗了,实际只有三十二的

网友:
看颗粒就可以

网友:
基本是TC版!!35MB 共享 内存 256MB!!

网友:
很新 很漂亮就对了   这卡 很悲剧 谁都不会久留

网友:
抛开检测软件的问题那就是内存颗粒有问题了,如果LZ确实纠结这个问题就下载3D测试软件测试一下跑分一对比就知道了

网友:
LZ所说内存颗粒为256(8M*32),应为32M,32bit,两颗组成64M,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