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1.2V左右的电压时怎么来的?

楼主(2012-08-29):
加粗的红线来自重放电路的ACOK。发送到H8(adt3_sel)

网友:
这里不会分压啊,哪来的1.2V?

有5V的LDO 过两个电阻接地,如果这还不分压,那我很想知道什么才叫分压??????

网友:
不应该是1.2,除非有别的电路参与

网友:
分压来的,明天去公司把电阻分压计算器给你

网友:
只要对地就会分压。

网友:
应该是分压得来的!

网友:
是分压电路 但不止这条 不然不会是1.2V的

网友:
只有这条分压的话,应该是3.3V吧

LDO分压应该是3.3V左右。1.2V感觉不对。同意LS。

网友:
3.24v你这个1.2v哪来的拉低了吧

网友:
根据电阻串联分压公式计算得知,5.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接近3.3V电压,1.2V左右明显不正常。

网友:
如果是1,2V的话,那这个点的电压有点不正常了。正常为3.3V

网友:
你给的电路太少了,只有这些应该是3。3

网友:
是分压,但是按正常的分压计算电压值不对,有其他的电路参与吧

网友:
下面的那个电阻大于上面的电阻是不分压的,就算按照分压公式来算的话分出来也有3.4V,1.2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不认同你前面那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