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较器的正反向电压输入计算方法

楼主(2012-08-29):
如图,如何计算比较器正向输入端3脚、5脚的电压,因为以前只见过串联两个电阻分压的,现在此图中的串联分压电阻为三个,因此不确定该如何计算电压值,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3脚电压:(R143+R146)/(R143+R146+R147)X19V=22.55/122.55X19=3.49V,大于2脚电压,因此ADP_PRES为高电平
5脚电压:R143 /(R146+R147)X19V=14.3 / 108.25 X 19V=2.50V,大于6脚电压,因此AC_AND_CHG也为高电平.
以上3脚、5脚电压为自己分析的,因为不确定是否为这样计算出来的,所以在此请助一下大家,希望深知此电路的人能给个解释,谢谢。

补充内容 (2012-8-30 11:12):
5脚电压上面写错了,应该是:R143 /(R143+R146+R147)X19V=14.3 / 122.55 X 19V=2.21V

网友A:
看不懂...比较器是神马东西呀。。。是不是那个正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它就输出高电压。反之就输出低电平的东西呀。。。

网友:
图没出来呢

网友B:
LZ 最好去找找门电路的资料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图纸忘上传了,现在传上来了,麻烦你给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 最好去找找门电路的资料看看

门电路我看的懂,关健是此门电路正向输入端串联了三个电阻,所以我就有点搞不清正向输入端的电压到底该怎么算了,因为之前的门电路输入端都是两个电阻那样好算点,要是朋友知道的话麻烦给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门电路我看的懂,关健是此门电路正向输入端串联了三个电阻,所以我就有点搞不清正向输入端的电压到底该怎 ...

LZ 其实不用去较这个真的,只要知道在上图的电路中,3,5 PIN 大于 2,6 PIN 的2V的基准电压就行了,如果要工式的话,请参照初中物理工式

网友:
个人感觉,和两个电阻的计算方法一样。。要想使此机工作正常,3。5脚电压要大于2。6脚的。

网友D:
我想问的是  LZ 这个比较器怎么判断是好事坏!     还有着个东西损坏的 几率大不大

网友:
夯实基础,没什么困难的。

网友:
牢记欧姆定律,怎么串电阻你都能明白

网友E:
算A比较器的话,把3脚下面2个电阻相加和R147分压就是3脚电压了。
算B的就把上面两个相加和R143分压就是5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比较器是神马东西呀。。。是不是那个正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它就输出高电压 ...

这位楼主理解得挺到位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  LZ 这个比较器怎么判断是好事坏!     还有着个东西损坏的 几率大不大

要想判断它的好坏,首先要搞懂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其实不用去较这个真的,只要知道在上图的电路中,3,5 PIN 大于 2,6 PIN 的2V的基准电压就行了,如果 ...

在实际维修中是可以不必去较这个真的,但对于楼主的钻研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  LZ 这个比较器怎么判断是好事坏!     还有着个东西损坏的 几率大不大

如果正端电压高于负端电压,而输出端却输出低电平(反之亦然),就可说明该电压比较器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算A比较器的话,把3脚下面2个电阻相加和R147分压就是3脚电压了。
算B的就把上面两个相加和R143分压就是5脚 ...

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简单吗?

如果按照这位楼主的算法算得话,3脚电压是3.49V,5脚电压是2.22V,都大于2V,似乎有道理,但需要结合实际电路测试后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
学习中看看高手的回答

网友:
负级输入大于正极,输出端与地导通,电压拉低无限接近于0

网友G:
跟两个电阻的计算方法一样的,因为是串联所以你计算上面个比较器的正相输入时吧下面两个电阻看成一个整体。下面个就把上面两个看成一个整体。比较器就是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反之输入低电平。注意高电平是就输出正向电压,低电平时为0.基础差还请指点。

网友:
输出端接正端是正反馈  ,就是一个迟滞比较器

网友:
不必太较真,这东西

网友:
哦  好吧!!  还是基础重要啊!!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判断它的好坏,首先要搞懂它的工作原理。

那能不能 麻烦您给我说说 行吗?   谢谢了!!!   我不太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这么简单吗?

呵呵,,就是这样的啊。不过也是我个人而言,你自己去证实吧,

网友:
初中背出来的物理公式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跟两个电阻的计算方法一样的,因为是串联所以你计算上面个比较器的正相输入时吧下面两个电阻看成一个整体。 ...

阳光说的很对,楼主不必太较真了,没必要详细计算出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算A比较器的话,把3脚下面2个电阻相加和R147分压就是3脚电压了。
算B的就把上面两个相加和R143分压就是5脚 ...

谢谢你的回答,按照你的说法我分析的也是正确的了,呵呵

网友:
R143 /(R146+R147+R142)X19V这是求5脚的参考电压值,现在虽然是三个电阻,求下面一个参考电压,上面的两个电阻是串联,可以看做一个电阻,就如同一个10K,用两个5K串联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按照你的说法我分析的也是正确的了,呵呵

嗯,我一般都是用电阻计时器来算的,用公式来算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