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21让我修到内存供电不足,下一步应该?各大神,师哥们求救啊!!

楼主(2012-08-30):
应该是个上网本吧,CPU焊在板上的,故障现象是待机0.013,一触发就掉电,再触发还是掉电,(不用重新拔稳压电源也可以再次触发)感觉可能欠压或短路了吧,还有这样后它变成0.011待机,我测了一下触发瞬间的待机3 5V有的,内存也有1.1到1.2V左右,感觉是有内存电压吗?我也不能肯定,我就测各电感的对地值,都在两、三百欧以上。

            从之前的瞬间测量,我觉得先从内存供电下手,把供电的上管拆了,再触发,能上到0.045(但有个细节,这电流不时跳0.045~0.047之间),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内存这部份问题吧,在上管拆掉的状态下,测了下MAX8632的工作条件,AVDD 5V,VDD 5V,VIN 19V,SHDN开启信号 3.3V,我觉得是芯片问题就先发芯片回来换,换了两个芯片后(一个可能吹得久了,装上出烟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再换一个也是如此,觉得是欠压吧,查到此板有个HWPG,和SUSOK(就是内存供电的PG)是种相与关系吧。
            应该就是这里把触发后的3 5V也拉低的原因,除了连到一个GMT-G792SFX,好像检测温度或供电的芯片吧把跟了下线路,发现HWPG到GMT-G792SFX芯片第二脚RESET的R486零欧电阻,没有,也不像是掉的,反正图纸上有,我就装一个上去了,发现可以触发了,但

补充内容 (2012-8-30 15:22):
HWPG还是没有为高电平,SUSOK高了,但想不明白为什么HWPG不为高,还连到GMT-G792SFX的RESET复位脚为什么还可以触发呢?电流上到0.215了,电流还是不停有跳变,有像在不断重启这样的,估计和GMT-G792SFX的复位有关

就测了一下内存电压,发现 不够,只有  1.45~1.49左右,还有发现电感2脚就是滤波电容这端有1.79V,电感我也换过了,还是一样,什么VCCP 1.05也只有0.73,1.5V也只有1.36.不知是什么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测呢?
chinafix[2].com.cn迅维网_lenovo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啊,让哥消沉了

网友A:
照上电时序 查啊  你测的内存电压 电感一脚1.5V 2脚有滤波电容的端有1.8V是正常的  因为1脚有波形 2脚是个直流电压

网友(点评):
都不知这个是什么代工的,不知按什么时序来查。哦,电感不是直通的吗?两端电压还有么大的压差?

网友(点评):
嗯,请教下喜哥,他说的确是正常的,现在问题是只剩CPU没出供电 ,还有EC发出的VRON,我试过翘起EC这端的脚,确定是没有发出,还有HWPG也没有起来,我也试着断开连EC,和连GMT-G792SFX这一端,一断开就触发掉电了

网友:
没找准故障点,按开关就掉电的,万用表量出来的电压不准,不要以此为参考,不然你有得修了

网友(点评):
所以我才折内存供电上管试着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这供电有欠压或什么短路的,短路反正也测不出来什么值

网友:
电感两端电压用万用表测应该是一致的,1脚电压低了看看相连的稳压管,另外HWPG为低要看看其它相与的PG信号,如果是全板电压偏低的话要留意一下公共点。有示波器的话会好查一点。

网友(点评):
对啊,我修了差不多一年的主板也没见过,电感会有不一样的值。HWPG,经二极管只和,SUSOK就是内存、待机电压的PG相与,还到那个温控芯片吧。我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木有示波器,有也不太懂在这方面应该怎么查

网友(点评):
二极管正极无电压,负极,3 5V待机和内存供电两者的PG为高,HWPG有R177的3V作上拉电压,二极管无开路,已拆下测得二极管体值5百多,线路无断路,只是原来 通到GMT-G792SFX的2脚 复位脚,的一个0欧电阻不知是本来没有

网友(点评):
所以我装一个上去后,可以触发不掉电,有内存电压,但感觉不够,听喜哥说是因为这端是波形所以,是测得这样的值

网友:
SUSOK你测的是二极管的正极还是芯片端的PG脚? HWPG有的上拉有没正常? 二极管有无开路?

网友:
这机器有得修,我最近修了个华硕的,头都搞大了,飞了8根线,所有电压都出来了。电流上到1.4不亮机,*脏话*...........

网友(点评):
按什么思路修,下一步应该怎么下手呢?我头都大了,好像和图纸元件有点不一样

网友:
给你个建议,把万用表笔先接在板上,再开机,量完板上所有电感,看看有哪些电感没电压,没有电压的,根据时序先后,先出先查

网友(点评):
M_REF对地测得只有6欧,正常吗?这是什么基准啊

网友:
是广达代工的吧

网友(点评):
嗯,对,只是S5电压命名不一样,S3 S0命名一样的

网友:
把电感 管子 芯片一起换   或者断开负载  看看是不是后面拉低的

网友(点评):
现在除了CPU供电,其他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上电时序 查啊  你测的内存电压 电感一脚1.5V 2脚有滤波电容的端有1.8V是正常的  因为1脚有波形 2脚是个直 ...

嗯,请教下喜哥,他说的确是正常的,现在问题是只剩CPU没出供电 ,还有EC发出的VRON,我试过翘起EC这端的脚,确定是没有发出,还有HWPG也没有起来,我也试着断开连EC,和连GMT-G792SFX这一端,一断开就触发掉电了,这是什么原因啊,下一步怎么查呢?

网友:
h换个内存供电试一试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修出来了,基准短路也修出来了,所有的SO S3 S5都出来了,只剩HWPG和VRON没出来

网友:
内存供电的好修 用示波器看

网友:
还有MO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祝你好运!LZ!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运气永远离我很远

网友:
难啊
看了还要进修的

网友B:
兄弟 修好没啊

网友(点评):
已返还客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修好没啊

应该可以修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