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30灯闪

楼主(2012-08-29):
一台dell a830集显机器,开机后中间灯闪18下掉电,电流0.9A基本无跳变。不插内存2,3灯闪,内存换过N条,不是内存问题,内存,北桥供电正常。换过CPU,北桥重做过,BIOS刷过,排阻测过正常。内存槽无脱焊,短路。阻值卡测AD线正常。还会是那里问题呢?请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呀,给点建议吧

网友:
首先机器可以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