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T/128M R:1.00 不跑码 附刷bios神器

楼主(2012-08-29):
今天接修一主机,开机测试风扇转,长按开关键不关机,测试卡不跑码。代换内存  CPU 故障不变,
拆板出来修。主板型号为ONDA  A78GT/128M  Rev:1.00

搜论坛看到有大神说不跑码刷bios好的也想试下,只是刚开始修主板,没有编程器,看主板用的是25系列的存储器,就找一可以刷25存储器的神器来刷。

就是这个神器

神器内部

bios座

这个神器就是中九小锅天线接收机。
第一次刷BIOS, 怕误判把原BIOS刷坏,不敢用原主板的存储器,就用接收机里也是25的存储器,用自制的刷机线,连接电脑,

自制的刷机线

USB接头是小板的5V供电,三个接头为不同接收机的升级接口,
两个三极管曾经坏过剪断直接焊上的,用的主机COM口,

用的接收机为国芯3001 所以要用国芯的升级程序

用国芯的程序  点浏览  选中BIOS文件  再点回写固件 再开接收机   等都达到100% 就OK了

刷好完之后 按上试机,还是不跑码。

还是好好查一下电路吧。后来测CPU电压为1.1V,正常应该为1.3V 。
还是感谢论坛啊,在论坛找到有人说CPU电压为低为北桥虚焊,
按压北桥,还是不跑码,就在北桥附近测电压看是否正常。
测到Q35的时候发现没输出,没有电路图,跑线路得知这是北桥的一个供电转换管。
这个管为DL703   测D  G 极击穿   S极开路。

在一堆电容的中间不太好吹,用铝箔纸把电容给隔开把它给吹下来,下图是坏的场管

没有找到原型号的,从一旧板上拆个09n03的换上后正常跑码了

虽然不是刷BIOs好的  但是可以证实刷BIOS的工具可用,此板为A78GT/128M   REV1.00的刷A78GT/128M  REV1.02  BIOS可以用,A78GT/128M   REV1.06的和2.00的不可以。
再附上A78GT/128M REV:1.02 的BIOS

网友:
膜拜大神....居然能用这种东西来刷BIOS...你干脆去设计专修主板用的编程器好了,肯定畅销

网友:
什么牛人都有啊.....

网友:
有并口或者串口的主板的话 其实刷SPI flash芯片很简单的 3年多前就是自制的24系列编程器 2年多前刷25系列bios都是自己做的并口编程器 就几个零件 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刷芯片方便 只是有点慢8M差不多10分钟 今年刷的bios多了才买了个30多的usb快速编程器 是要快多了 8M的就几十秒

网友:
有的朋友用网卡刷都行 其实很简单 只要能读写spi flash芯片的都可以做编程器

网友:
不是吧!这也行!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是修这型号的板,跑D2,检查内存电路没问题,也是看到识论坛上说BIOS,就赶紧到电子元件店买了一个主要修家电刷这卫星机25 39系列用的编程器,(这种编程机主要用于刷电视机和DVD ,卫星机等家用电器,送几千的家电BIOS文件光盘),回来一刷还真好了,而且还是第一次刷BIOS,竟然成功了,前两天干脆又买了一个L866的通用编程器,这个更不赖,支持一万多芯片,还支持ISP下载,IC2,spi下载(866A).我看了一下还可以刷路由器32脚的FLAS,不过要买个转换座,这个座很贵.我就没买,不过送了几个常用8,16的弹跳座.试刷了两块板还可以.

网友:
显卡bios一般都是25系列的吧?呵呵,学习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顶!不过,真要学维修,建议还是弄个编程器!能节省不少时间,少走许多弯路,做 ...

刚开始学修主板,这才是修的第二块真正是主板坏的,编程器也用不了几下,等以后用的多了在买一个。

网友:
lz厉害啊 这都能刷BIOS 比我强多了 我现在还没刷过一个呢 都不知道那个怎么用 LZ自己开始做了 牛

网友:
学习了。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顺便顶一下楼主

网友B:
我用的就是TL8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中九小锅机子就叫神器么,真不知道楼主平常怎么刷的BIOS,专业做电脑最起码得有个几百块的编程器,况且 ...

其实现在25系列的芯片,大把,因为现在所在带MCU的家用电器基本都用到,电子元件店50块以下,淘宝上25系列带ISP下载也就是10多块钱,比一包烟还便宜, 我为了应急修一块板子,我就在元件店买了一个修电视机的,刷一次本都回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TL866

你的是866还是866A型,A型带通用ICSP下载功能(I2C,spi).只是暂时下载功能还不支持24.25系列,而且贵了一百多,等它支持了我再换一个,现在最新5.7版,支持12938种芯片了.性价比的确不错,(声明不是做广告的哦)坛上应该很多朋友在用了

网友:
楼主你摆你的神器我不反对,指示觉得你修板的时候怎么不先测几大供电呢,你刷个bios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部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吗。这个表示不懂!!

网友:
最好用编程器,不易出错。自制易出错易走弯路。买一个要没几个钱。

网友:
自己动手制作开发思路啊,呵

网友:
中九卫星 居然和主板维修挂钩了

网友:
先测条件,正常 后,再BIOS

网友:
牛人啊,这个真是个神器,看来我要到你那里去学习学习了,因为我这里也有好多人用的是中九小锅的机子,常常有人问会升级不,呵呵,最好留个电话嘛

网友(点评):
从中九开始升级的那天,就一直在升级,刷一个程序10元。没刷主板贵啊。Q:120242652 可以交流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自学有这样的水平,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866还是866A型,A型带通用ICSP下载功能(I2C,spi).只是暂时下载功能还不支持24.25系列,而且贵了一百多 ...

我的普通版本TL866CS

网友E:
这个转换出来的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转换出来的是总线供电

谢谢 实地 远程双料学员才牛啊  我是瞎摸。

网友F:
你做出来得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做出来得多少钱呀

做什么呢?

网友F:
就你这神级编程器

网友:
刷BIOS什么都行?牛

网友:
现在都是25系列SPI的BIOS芯片,我前几天花35也买了个编程器,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你这神级编程器

软件网上下载的,   连接线就两个三极管 几个电阻,一个接口,新的一共 两块钱,我拆的旧的,不花钱吧。
接收机我店里有好多,是别人不要的。

网友:
呵呵  这个牛 啊····觉得好蒸腾啊····我买的500P基本  够用···

网友:
  神器强大,楼主也强大

网友:
BIOS不行啊

网友:
来自: 广西贵港桂平 来自 广西贵港桂平
前段时间我也是修这型号的板,跑D2,检查内存电路没问题,也是看到识论坛上说BIOS,就赶紧到电子元件店买了一个主要修家电刷这卫星机25 39系列用的编程器,(这种编程机主要用于刷电视机和DVD ,卫星机等家用电器,送几千的家电BIOS文件光盘),回来一刷还真好了,而且还是第一次刷BIOS,竟然成功了,前两天干脆又买了一个L866的通用编程器,这个更不赖,支持一万多芯片,还支持ISP下载,IC2,spi下载(866A).我看了一下还可以刷路由器32脚的FLAS,不过要买个转换座,这个座很贵.我就没买,不过送了几个常用8,16的弹跳座.试刷了两块板还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