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开启显示器背光,但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2-08-29):
联想机子上拆下来的PCI-E显卡,型号是DB3776.原故障是不显示,没有任何反应.后经检测,74ACT08门电路14脚供电偏低,且6脚无电压输出.判断为损坏.换之.结果14脚5V供电OK,6脚2.5V左右电压输出正常.上机测试,结果能开启显示器背光,但不显示画面.接着又检测RGB对地阻值65欧姆左右,H V 信号500欧姆左右.金手指通主芯片信号线对地阻值362左右.闪存,主芯片供电正常1.2V左右.目测未发现掉件. 请各位大师给点思路,是不是可以判断为主芯片损坏或虚焊.

网友:
试着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空焊的可能性非常大,先加焊一下

网友:
试问,如果笔记本8400GS类型的 开机有光而无图像 你会怎么去想哪里坏了?

网友:
空焊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加焊无效,想刷个BIOS,死活找不到资料。给联想代工的宝龙达 BD3776 显卡,有的兄弟可以上传一份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