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R61I独立不跑吗维修

楼主(2012-08-29):
前2天接了个LENOVO R61I的笔记本。问题是开机无显示。电流档0.45  。于是开始拆机检查问题。测试各路电压感觉都正常。CPUPG 和CPURST都有1.04V 上假负载测试CPU时钟也有。 。感觉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就开始报价300.告诉客户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可以一会拿不了叫他改天来取。客户可能也是给别人修的。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就叫我开单子。废话不多少了。客户走后就开始下图纸修机器吧。下了半天竟然没有得下。不过R61I集成的论坛倒是有的下没办法就在论坛下了个集成图和点位开始修吧。 由于这个机器CPURST和CPUPG都有 所以我感觉可能BIOS有问题。于是下了一个BIOS 刷写后问题依旧。看来没有办法只好一步一步修了。于是开始测试CPU的第一个各种指令。ADS# 用示波器测试如图 .这个点竟然有电压无波。看来是CPU没有工作了。【虽然是集成的点位图。但是大楷位置还是差不多的】。开始时CPU没有工作。但是这个机器CPU供电  时钟。 CPUPG 和CPURST 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不工作呢。看来最大问题应该是北桥没有工作。或者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吧。由于这个是带黑胶的北桥。所以我不想以开始就懂北桥。于是就开始测试北桥的工作条件。。测试北桥的时钟有。在测试电压的时候发觉那个VCC1R25B的电压的时候发觉这个电压只有0.23V 如图看来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于是开始追这个电压时怎么来的。修道这个时候问题就出来了。下的那个R61I的图竟然和点位不合。点位查的原件在PDF上面竟然查不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PDF是假的还是怎么的。反正和点位图合不了。也算运气好。这个时候又接了一台T61的机器。拆开后感觉这个机器和R61I又很多相识的地方。于是马上下了一个T61的PDF来合这个主板没想到这个主板的PDF还合得了R61I的独立的。查看图得知VCC1R25是通过VCC1R25M过Q68得来。如图 测试Q68 G级有14V电压。而VCC1R25M却没有电压。 于是开始检测VCC1R25M的电压 发觉这个电压时通过U66这个芯片得来 检测这个芯片电压有但是EN却没有电压,用示波器测试也无跳变。对地阻值400多欧。应该不是U66短路。于是检查VCC1R25M_ON是通过ICH_SLP_M发出过R137得来。 这个ICH_SLP_应该是南桥发出一路送给H8S 一路过R137得到VCC1R25M_ON电压。 看来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为了保险起见 我断开了H8S连接ICH_SLP_M这个脚和AMT_ON的连接脚。如图 断开后ICH_SLP_M开启信号还是没有出来。于是马上换桥吧。这个主板的南桥是HEM  没有这个桥,换了一个HBM的上去。由于是黑胶。换这个桥还搞了我好一会时间呢。。桥换好后以通电。。电流跳到了1.几安了心里窃喜。看来好了。于是上内存上风扇开机。郁闷竟然不亮。。测试ADS#竟然还是不工作。这下心拔凉拔凉的。测试1R25M 电压已经有了。1R25B电压也有了。 电流也从0.4跑到了1.几了。于是在测试CPU的工作条件吧这个时候测试CPUPG正常。但是CPURST却没有了。只有0.23V难道北桥挂了。还是做南桥的时候把北桥搞爆珠了。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在换了个南桥。如果换了南桥还是这样就只有换北桥了。 因为在换南桥之前这个板的CPURST是正常的。于是在换了一个南桥。换好后在开机测试。CPURST 这下电压有了。上U 上内存。接屏。机器已经点亮了。终于修好了。幸好没有动北桥。不然亏大了 。中间出了个小插曲{在第二次换桥的时候看到显存旁边有几个锡珠。以为显存爆珠了 。还从新弄了此显存。里面被我搞断了几焊点。当时以为这个机器被我搞死了呢。不过运气好。把焊点接好后上好显存竟然没有花屏。看来我得焊接技术还勉强可以】由于好久没有发帖了。就光下现在都搞得没有分了。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帖子还可以加点分吧。不然明天修机器都没有分下载PDF了

网友:
楼主:技术坚硬,细心,老手。修这样的板,绕这么半天,真的不容易啊,修了几个小时吧?300个大洋,也划算了,哈哈。顶楼主。

网友:
楼主是怎 么处理黑胶的,我这弄一个死一个,都 是拆下为就掉点

网友(点评):
温度跑高点呀

网友:
宝贵经验值得收藏,很佩服这位哥哥的技术和耐性,呵呵,要是我的话就可能要放弃了。

网友:
图不是假的 只是T61  14宽独立点位图一直没有人放出来。

网友:
顶一个,一般在有了ADS#不跑马的情况,桥在嫌疑最大了,LZ在分析不错

网友:
确实有一款独显的点位图没有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不错,支持你一下

网友:
黑胶的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