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不跑码上电几秒钟掉电

楼主(2012-08-30):
求助 华硕M4N78 SE不跑码上电几秒钟掉电

网友:
把4PIN拔了看掉不掉电,不掉就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查下MOS和PWM,注意PWM的FB

网友:
华硕的这个不好说,我今天修了一片刷错BIOS了,也是开机几秒断电,应该是条件不足他就断电

网友:
同意2楼```学习中```

网友:
你先测测供电都够不够,基本的都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