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LED液晶显示器都有哪些常见故障?

楼主(2012-08-30):
问下大家:LED液晶显示器都有哪些常见故障?

网友:
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498-1-1.html
参考一下

网友:
MCU程序容易坏

网友:
黑屏,花评,不好说啊!!!

网友:
有那么多的差别吗    不就是灯管和高压不一样么   还有什么

网友:
LED的基本都是触摸板,触摸板容易坏吗?电源都是适配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