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楼主(2012-08-30):
MICOM_P3V,P3.3V_AUX这两个电压时怎么来的,D605在电路中启的什么作用

网友A:
MICOM_P3V是通过P3.3V_ALWS3.3经过二极管得到的,P3.3V_AUX应该还有电路产生,这个电路产生不了P3.3V_AUX

网友:
看不懂,太深奥了

网友B:
P3.3V_AUX我知道了,是来自3v后继。二极管是不是启的一个单向导通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3.3V_AUX我知道了,是来自3v后继。二极管是不是启的一个单向导通的作用???

二极管不光是单向导道,电压相对来说是单向导通,但是不影响过电流

网友:
P3.3V_AUX应该是3V后继,P3.3V_AUX应该是供电电路,D605应该是低电平导通起开关作用,小弟是这样认为的,见笑了!!!

网友:
KBC-SUSPWRON 高电平,D65截止,Q617 G极高电平,该管导通,从而又拉低Q618的G极。Q618导通,从而把MINCON3V转换成P3.3—-A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OM_P3V是通过P3.3V_ALWS3.3经过二极管得到的,P3.3V_AUX应该还有电路产生,这个电路产生不了P3.3V_AUX

请问楼主 居然P3.3V AUX 不是这里产生 那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