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灯管不亮,测高压输出 ,有方法吗?

楼主(2012-08-30):
显示器高压板灯管不亮,测高压输出 ,有方法吗?

之前有人说拿灯插座线对碰,,不危险吗?

要想知道灯接口有不有输出,,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请教!!!

网友:
你可以拿一个新灯管,插接上试一下!拿灯插座线对碰,我认为这种方法不可取,灯管插座电压在400~1000V属高压,是不安全的。希望你能顺利修好机器。

网友:
高压有危险,维修需谨慎
主要测量高压的供电端,如果供电端正常且灯管还是不亮就直接换灯管、高压试试

网友:
高压有危险测试须谨慎,注意安全最重要。

网友:
换灯管上去看看,,,不凉可以改个高压板上去,,,发正就是代换,,,

网友:
小心走火了哦

网友:
买个测灯管的 东东测一下就可以啦 又不贵  要不就用新灯管测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打一下灯管输出口电压,是有否,如果有,看看是多少,如果没有,测一下大电容端可有300V电压,没有,电源板坏,有的话,可能是高压坏!

网友(点评):
朋友你的万用表 可以测量1000V灯管接口高压 是什么表??老表

网友:
灯管启动电压1000V+但是恒定时就没那么高了600-800左右。再说我的万用表有2000V档呀!。。。。

网友:
直接用好的灯管插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用万能表测啊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觉得危险

网友:
兄弟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代换法秒杀一切

网友:
代换已经测试一天了,,OK,,只是知道高压板的核芯电路,,,没有电路图对这板子,,跑电我是新手,,想请教这部会高压保护是如何实现,,电路是怎么完成保护的,,

网友A:
直接搞点屏工具测试灯管和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搞点屏工具测试灯管和屏。

我能问高压板问题,,就知道这个高压板坏了,,
,,....如果你懂保护电路跟我讲讲吧,,谢 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能问高压板问题,,就知道这个高压板坏了,,
,,....如果你懂保护电路跟我讲讲吧,,谢 谢

保护电路不太懂,你可以先找找高压部分的主控芯片的PDF,然后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电路不太懂,你可以先找找高压部分的主控芯片的PDF,然后去保护

都说去保护不好,,可能烧板,,

网友A:
你现在是黑屏对吧,测主芯片的供电和EN 信号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黑屏对吧,测主芯片的供电和EN 信号先

EN有,,芯片供电刚开始有,,
一会就没有了,,
问一下别人说高压有短路
找了别的部分没有短路,,在保护这里有点晕,,

网友C:
去保护没有用,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坏了,还得重修,麻烦。
高压板的保护原理在百度上一搜就能找到,高压板保护无非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高压变压器坏了保护,一个是高压侧有两个电容容量变小保护,还有一个是灯管坏了保护。基本是这三个。

网友:
12V供电都没啊,那里测下12V产生的双二极管坏了没,再测试一个8脚芯片坏了没。

网友:
你那你把高压去掉12V还有没。。

网友:
有那么麻烦没,代换啊。如果测高压有输出。用一个好屏插上看灯管亮不,注意:屏线也要插。如果亮,换灯管,不亮。直接改个高压板。

网友:
对碰绝对是一片噼啪,不怕惊吓就可以试试。换新灯管,高压板测试啊。淘宝上也哟工具的啊。方法很多。

网友:
用手去摸摸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保护没有用,用不了一个月就彻底坏了,还得重修,麻烦。
高压板的保护原理在百度上一搜就能找到,高压板 ...

谢谢,,我没有找到这方面电路,你有的话给我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