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保护隔离不过,充电芯片BQ24753!

楼主(2012-08-30):
接客户机器后,上可调电源电流无跳动,初步判断为保护隔离部分没有过。
拆机,下载电路图,查到PQ1和PQ2为两只保隔部分的P道场管,测G极电压为DC_IN,看来没有控制开启的信号,查电路图知道该控制信号来自BQ24753的4脚 ACDRV#, 对该芯片进行检测后发现,28脚PVCC电压为DC_IN 19.56V,10脚VREF电压为3.3V,5脚ACDET电压为2.81V,8脚OVPSET电压为3.5V,看电路图ACDET和OVPSET电压都是DC_IN通过432K和69.8K电阻分压得到,在路测得电阻值基本正常,怀疑OVPSET脚电压应该是异常的。从BQ24753内部逻辑图看,ACDET应该是正常的,但是不知道OVPSET电压为什么会高,难道从内部的3.1V恒压串过来了?因不了解该芯片的控制逻辑,希望大家帮助分析下,或者提出检测方向,不胜感谢!

已解决,8脚的OVPSET分压电阻虚焊导致,现以正常过保隔电路!谢谢大家!

新问题,现在系统供电有问题,接上可调电源,延迟一会正常产生+5VALW和+3VALW,但是一会后就没了,不是马上掉的,此时按开关键,电流跑到1.2A掉电,大家说应该往哪里查,,感觉上应该是ALW_ON不能持续,,,电路图还是雾水中啊

SONY VPC-EA系列.pdf

网友:
截个图上去撒

网友:
不能直接粘贴截图啊,画图保存的,希望能看清楚

网友(2014-11-15):
还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