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灯管插口的显示器

楼主(2012-08-30):
对于灯管插口烧坏的显示器,可能高压线焊点打火,或者灯管已经烧坏,这个必须得检查,单独更换灯管接口的做法不可取,隐患依然存在。

网友:
灯管插口打火,接触不良这种原因也不可排除,接触不良必然发热。如果打火,最安全的办法是换插口和插接头,但如果能换其中一个排除更好,更能节省成本。

网友:
en 有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
最好是换灯管,换灯管线,再把高压板上灯管接口换了

网友:
这种情况接触过 我也是换的接口

网友:
首先要确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接口虚焊那补焊即可若是高压不正常则需要将其问题排除若是灯管问题就需将灯管换掉,做完这些工作后再将烧坏的接口换掉就后顾无忧。

网友:
经常换灯管,没出现上述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引起打火而烧掉的

网友:
换灯管,换灯管线,再把高压板上灯管接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