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自检慢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一客户的机器 电源坏了  拿过来换了个电源 换了之后 开机到检测硬盘的时候很慢 然后能检测到硬盘 检测到硬盘以后就停在哪里 不进系统 也不死机 然后按DEL进BIOS也很慢 等几十秒后能进 进去后正常 插U盘进U盘系统后正常 通过U盘启动系统 进入系统以后也正常 硬盘问题排除(换过 也换过系统) 电源问题排除(换过好几个电源测试) 干过桥 (没用) 发现bios电池没电 换了 无效

网友:
换主板,解决问题

网友:
板子上还是有硬件没有检过去,出现了死循环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刷BIOS看行不

网友(2013-12-25):
在BIOS里面半闭硬盘有关的检测选项,如果没有,就换下数据线或主板。。。